电源管理芯片HIP6021acb

楼主(2008-10-26):
1.电源管理芯片HIP6021acb 如何判断其好坏?(看哪些针脚)
有针脚定义图吗? Q1 Q2的G级与哪个脚相连啊
2.与HIP6021cb可以互换吗

网友:
能换。
测试点:

pdf:

网友:
谢谢 王大修 努力看 努力学

网友:
王大修老师 电源管理芯片27脚没有电压 是不是 这个芯片坏了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27脚 0.3v  25 脚0.2v  是不是电源芯片坏掉了 可是换了一个芯片还是这样

另外一块坏板子 也是这个芯片 27脚 0.5v 25脚 8.3v

网友:
看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工作条件还没有输出就是芯片坏。

网友:
谢谢 王大修老师指点 感觉有些明白了

要是在详细说明一下就very good 了 o(∩_∩)o...

网友:
主要查供电  使能 PG

网友:
高手们,请多多指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