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打雷后点不亮

楼主(2008-10-26):
杂牌845主板打雷后点不亮。(没有开机的情况下打坏的)检查CPU各个电压基本正常,诊断卡上12V灯不亮,只有FF,但是在点击开机瞬间12V灯闪烁了一下。就灭了,声卡已拆下,没有网卡,请问大家我该查什么?先谢谢你们。问题解决把BIOS重新刷了一下,OK没有发现损坏的配件。现在一切正常,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主板正常工作时输出的电压提供了主板所有元器件的工作电压。其中+12V和-12V为PCI总线和SIO的工作电压, +12V还是CPU风扇的工作电压。

网友:
打雷的板子就扔了吧
许多都修不好

网友:
845的板子打雷坏的多数是网卡坏,去掉网卡或网卡芯片后,插上电看南桥热不,发热就不用再修了。

网友:
35232 你把它吹了没
被雷打了的扳子 有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
查3VSB有没有嘛。。。。。。。。。。。没的话 恭喜你 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