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代换的问题

楼主(2008-10-26):
今天修一r30主板,只有裸板,U51烧掉,原管是fds4435,查资料电流是8.8A的,手头只有一fds9435A查资料电流是5.3A的,给换上去,现在接外置VGA显示,运行xP正常,不知道外换到整机上能行吗?U51是ad+变换到ad+in后面还要给lcd的灯管,还要给电池充电,还有光驱等(这些我现在没接上),不知到能承受的了吗?lcd的灯管,电池充电各需要多少电流,知道的说下。

网友:
可能不行的,一般只是电流大的代替电流小的,小的代替大的带负载能力跟不上

网友:
我想可以吧,不过用不久的,一台笔记本的电流也没有几安呀

网友:
U51在板子DC的什么位置,一般充电部分与LCD部分的供电不会混。一般此类芯片电流小30%的还可以用,在满载时感觉一下芯片温升情况,温度稳定的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