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脑时常蓝屏后重新开机点不亮的故障

楼主(2008-10-26):
电脑在使用中突然出现蓝屏,字符出现:IRQL_NOT_LESS_OR_EQUAL不知是什么意思,重新开机,主机有喀喀的开机声,但缺少最后的点亮时的嘟声,且屏幕不亮。
请教高手,电脑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了,请帮我分析分析,最好能全面一些。谢谢

网友:
先检查内存或是换根试试  显卡  电源 肯定是这样 自己排除吧  我也是菜鸟哈

网友:
CPU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百度里说的也是五花八门。

先看下内存吧,用橡皮或洗板水好好擦擦内存金手指,槽子也刷刷。

其二,是否硬件驱动有问题,是运行某个程序才蓝屏,还是一开机就蓝屏?

找到它的规律,有目的的维修。

网友:
先软后硬,PCI设备是否有松了,内存也看一下是否松了最好重插一下,不行就扫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时钟电路工作原理:3.5电源经过二极管和电感进入分频器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振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在它的两脚各有1V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两脚常生的频率总和是14.318M
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PCI槽的B16脚和ISAB30脚。这两脚叫OSC测试脚。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线上还电容。总频线的对地阻值在450---700欧之间,总频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2V电平。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OSC灯不亮,先查晶体两脚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
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也不一定有频率。总频一定正常,可以说明晶体和分频器基本上正常,主要是晶体的振荡电路已经完全正常,反之就不正常。
当总频产生后,分频器开始分频,R2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南桥处理过后送到PCIB8ISAB20脚,这两脚叫系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由南桥提供。
在主板上RESETCLK者是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下,如果RESETCLK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南桥坏。主板不开机,RESET不正常,先查总频。在主板上,时钟线比AD线要粗一些,并带有弯曲。
检测方法:
1.CMOS供电压是否正常
2.14.318晶体是否起振

网友:
先检查硬件在排除系统!或驱动软件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