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用适配器不开机,但能充电,充足后拔掉适配器能开机!什么故障?

楼主(2008-10-26):
IBM R51 只要插上适配器就不开机,但能充电,充足后拔掉适配器有时能开机!什么故障?

网友:
不能开机,具体是什么现象,是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转,但是屏幕没有反应,等,你要把现象说的明白些,这样才能好针对性解答呀

网友:
检查下保护隔离电路,看有无不正常

网友:
从故障描述,外接电源可以充电但不能开机,电池供电正常,但再插电源时不能切换过去。应考虑:1)在电池与外接交点处到外接电源接入点可能存在波纹干扰问题,或者有电路问题导致流量受限。2)外接电源供电未达到开机电路,看看开机键是否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