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BIOS引起的键盘不工作吗

楼主(2008-10-26):
今天接的一个杂牌845主板,键盘口不管用,打阻值610全都正常。接口完好,线路上也没有断线的地方,但在键盘的CLK脚,不插键盘一直有5V电压,一插上就降到0V,键盘灯不亮。走线走到8711F-A,连着换了3个还不行,怀疑不是IO的问题,应该是BIOS 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看看插口后面的贴片电容
附近所有的贴片电容都摘掉
应该就好了

网友:
早就摘了,上面就一个电容。不行啊

网友:
你一插上键盘就没有电压了,看看供电排阻有没有坏,插上键盘看看那里短路

网友:
供电排阻已经换过,插上键盘去查短路倒没想过。明天试试。

网友:
键盘接口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一个IO试下,我维修过一个板子,是PS2口不能用,我查是短路,查短路的线到了IO换个IO就OK了,你试试换个IO,不行的话你再去想BIOS的问题

网友:
键盘正常吗?还是键盘本身就有短路问题?

网友:
用个USB的键盘不就行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也是怀疑接口的问题,换过还是不行。才来求救的。

网友:
你把保险电阻换一下,看看旁边是否断线,再看下其它口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不会,应该是保护电阻片坏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本身建盘不能用
我遇到一过一进COMS就死机的问题. 后来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有保险电阻的把保险电阻换一下,刷BIOS一般没用我以前也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