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硬盘不能分区

楼主(2008-10-26):
一块 三星SP0802N硬盘,不能分区和做系统,再用FDISK删除分区时,发现有一个占有7%容量的“NON--DOS"分区,并且不能删除这个分区。我是第一次碰到有"NON---DOS'的问题,不知什么 原因造成?怎样解决?请师父们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用你的PC3000对它进行SF,看看能不能搞定?我不会修盘,

网友:
谢谢“子宁” 师傅的答复!因为上课时我只上了几节课,PC3000还不会用.不敢用!

网友:
老师不是说过嘛,这种是磁头问题,没得搞了

网友:
是吗??谢谢您的指点,那我就告知用户不能修了!!
           衷心   谢谢weiqigo..子宁两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A:
用MHDD的ERASE
如果还是没能把分区去掉
暂时还没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的ERASE
如果还是没能把分区去掉
暂时还没办法解决

终于又见到老师了!!MHDD也没能将分区擦除,看来我只能放弃了!谢谢老师在我迷茫的时候给我指了条路,让我少走不少弯路,不然还不知道要费多大劲,到头来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