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主板BIOS保存不了是那里问题

楼主(2008-10-26):
说明下不是电池的问题换新电池也一样保存不住只要断电就恢复出厂值。估计是那里问题修大概多少钱比较合理?谢谢

网友:
论坛里有好多这类的帖子了,自己搜一下

网友:
断电源测COMS跳线有无3V电压

网友:
看电池座弹簧片是否接触不良或者氧化,修一下20左右

网友:
换晶振!刷bios!

网友:
修CMOS电路,确保CMOS跳线针电压在2.5V以上一般就可以保存。

网友:
大概CMOS电池没有电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相关电路损坏了吧。

网友:
南桥坏也有可能,你用手按住电池在试下

网友:
先排除电池电压偏低问题,再修CMOS电路

网友:
大哥这个问题不是随便问的,不是在我这修的吧

网友:
应该是COMS 电路问题,今天就修了个BIOS保存不住,是一个三级管坏了 换了就好了,你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