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无法加电

楼主(2008-10-26):
一台飞利浦17液晶,插220v测各输出正常,有3.3v、5v、12v。开关正常,开关上有3.3v电压,按电源开关屏无反应,指示灯没反应。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前辈指教

网友:
刷MCU程序吧。。。

网友:
MCU程序没找到,而且从驱动板到屏是软排线的,已经无法点亮,不知道怎么改驱动板了。。。。郁闷

网友:
飞利浦的有24c**eprom容易出问题
刷程序

网友:
拔掉按键板 把POWER  和GDN  短接 看看      驱动板有问题 (MCU 就没有工作)

网友:
检查驱动板上的供电部分是否正常?然后再查程序的问题

网友:
软排线的也有通用板,主要是看他是什么接口然后配相应的通用板!

网友:
我觉得检查驱动板上的供电部分是否正常 很有道理。

网友:
驱动板电压正常,我估计得换驱动板或者找mcu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看来只能这样了,那些数据可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