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板不工作

楼主(2008-10-26):
复位排针的电压正常 其它的复位和时钟正常的 CPU的供电和时钟也一样正常.   但是CPU的复位只有0.74V..上了CPU也不跑码.... 现在该怎么做呢??? 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cpu复位明显偏低,cpu没有工作,打一下cpu的ad线和data线,另外cpu的复位一般都是由nb发出,所以可能性是北桥虚焊或损坏引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黎明曙光  明天我去吹一下北桥吧....  data线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先检测北桥的工作电压正常吗。
Vcc
AGP_1.5
VDDR 2.5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正常的........ 如果不正常的话 其它的也会没有复位啊....

网友:
还是先顺着U的复位跑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