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发个华硕K8N通病

楼主(2008-10-26):
近日连修两快华硕K8N,都是CPU核心供电低,1.11V左右,各供电管,电源IC经查无问题,郁闷,经反复测量发现Q25桥供电管损坏,导致CPU供电低,昏,几天后又遇一同样毛病主板,看来K8N出这种问题的概率不低,K8N在3年前出货量不小,本人就卖过不到10块,望大家注意。

网友:
是的,我也试过这个问题

网友:
该供电管损坏是表示击穿了还是变质了

网友:
NF4桥的1.5供电是在CPU没供电或供电不正常时首先要检测的。

网友:
K8N这款常坏的就是Q21,Q25这两个管子,最好一起代换掉。我常用的替换料是9T15,2014,2054~这个与P4P800-X很像,那个常坏Q28Q29,代换料相同。

网友(2009-02-15):
我的也是Q21,Q25供电不正常,更换后Q25供电正常1.6V,Q21还是0V不是正常的1.2V,查相关线路LM324第11,12脚(Vin+和Vin-),14脚Vout连接Q21的G极,烦请各位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可我遇到很多都是南桥直接挂啊 PCIA14直接短路  拆了1117也一样
哦   不好意思  没看清   我说是技嘉的   抱歉  补充了

网友:
有通病才好啊,方便维修业,不然板子不坏,我们修什么呢.厂家也要倒.

网友:
是通病了,不坏也可以看到PCB发黑的,明显是设计不好,发热量过大

网友:
我也有块K8N的..Q21Q25修死修活就是修不出来..电压都是0V..怀疑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