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0报错.

楼主(2008-10-26):
开机报错:IRQ not Configured-PCI
                Bus:00   Device:13   Function:00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网卡或PCI卡,南桥空焊造成.先加焊网卡,然后一个个加焊就行了

网友:
拆掉网卡试一下多半是它引起的

网友:
帮帮忙吧自己顶上去

网友:
按F1进入BIOS设置PCI选项就行了。

网友:
把无线网卡拿下去看看

网友:
正如5楼所说,进BIOS把PCI全部设置成AUTO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