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GLC触发后掉电的故障

楼主(2008-10-26):
手头几块INTEL D865GLC,是INTEL给新蓝品牌代工的。几块是CPU没有供电,或者是12V短路,诊断卡一闪一闪的,都是换ADP3168,解决好了,剩下的4块都是一个故障,点开关针触发,诊断卡亮下就灭了,不插12V也是一样,电源插头量着也没短路,换了IO ,还是老样。CPU供电场管,MOS控制器,ADP3168全部拆掉,不装,也是老样,换了装上,还是老样,已经修到没有思路了。有时不停的点开关,偶尔也能上电,不灭了,但是12V小插头一查,立马就灭,所以我把故障仍钉在12V上,但是所有东西都拆了还不行,难道真的是北桥坏了。请大家讨论下

网友:
coms 电池 跳线是不是都正常 还有BIOS

网友:
VCORE的对地二极体值测过了吗?

网友:
一般我就拆网卡了... 拆了网卡会无法点亮 所以还要换个网卡芯片上去!!
我接触的是845的INTEL板 给DELL用的!!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这种主板免跳线的,我仔细看了,BIOS我吹下来还是老样,我刷了个上去还不行。

网友:
3418K换了没?

字数不够!

网友:
这个麻烦。。。打一下 PCI 14的开机电压先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
这应该是主板启动了保护,还是应该从短路这方面下手

网友:
MOS控制器3418换过了。都是不行,实在不好修啊。

网友:
英特尔主板电路和普通主板电路不一样,慢慢找故障吧。

网友:
这个问题,.桥的短路机会大大的有.以前我就见到了,

网友:
如果是北桥的问题, 强行加电。。摸北桥温度。。。很容易判断。。。。

网友:
补充以下,上面的方法, 一定要把CPU和内存去掉。。。防止烧CPU。。。或者内存。

网友:
测测几大总线吧看有无异常的?

网友:
我也有块一样的板子,故障也是一样的,冒险加了cpu,不行,测mos管12v正常,但北桥发烫,不知是不是北桥损坏,期待中

网友:
此现象的主源应该还是在主板的电压方面出了问题,请先确认12V与VCOER之间是否SHORT或对GND是否SHORT,再确认一下主板上的VSB电压是否SHORT 一般VSB电压SHORT就会出现上述现象,仅供参考 希望你的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
我想是北桥损坏机会大。

网友:
我的主板和你一样的也是英特尔产的班子并且是英特尔的865芯片。也是CPU 供电短路。老难搞了 ,也许是我新学吧。场效应管换了烧,烧了换。ADP3168换了,ADP3418换了,不是IC 《ADP3168》不工作,就是工作了电压低。或又短路了。搞的头疼。就是搞的他们协调不好,就是没有CPU 工作电压。最好一次给CPU 搞了个6伏电,我的CPU 供电需要1.35伏。我查5脚电压定义来。就是没搞明白,没把他们协调好给CPU一个好的电压。还动不动就短路,烧掉我6个场效应管了,现在大小IC 是好是坏都不好说了,北桥也不知是好是坏了,我就是没换过IO,跟IO 关系大吗。大家给个意见吧。

网友(2009-05-16):
我这一块同样的板,故障也差不多,但我的偶尔可以开机,进系统时间不长,自动断电,然后再开机就不能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