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单显示乱码

楼主(2008-10-26):
TCL显示器,修起高压后显示屏黑屏,查看尾板,查各IC的RGB对地阻值,发现有不对,换掉LM1237和LM2469后屏幕可以正常显示图像了,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按面板上的调节菜单键显示出来的是乱码,完全看不出是什么东西。请问是什么问题呢?那个LM2480会不会有问题????
附图:

网友:
LM12137   的问题.
这个芯片 在更换的时候后缀要一致.否则就会出现.菜单是乱码.但可以调整
比如LM1237 BDCF/NA 后缀要一样.
如果实在找不到~同样后缀的.也就将就用吧
之前我修的一台机子也是这样的情况.找了好多地方找不到同样的配件.只好做罢

网友:
是的,正如楼上说的.

网友:
那就是说LM2480没坏的,是吗? 谢谢楼上2位。

网友:
LM2480不会出这个问题 LM1237是OSD菜单IC后缀不一样 内部写的字符是不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上所有朋友,  修到此就当修好了,呵呵.

网友:
eePROM数据错了吧,有编程器的话刷下资料

网友:
LM2480是调节对比度用的,和乱码没关系呀.乱码是LM1237的后缀不一致引起的,我修过长城显示器,没法找到一致辞的,乱码调好显示效果给客人,他说没问题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