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27):
一台联想15寸的液晶显示器开机暗屏,于是拆开后测得P沟道场管9435A的D极无电压,S极有12 V电压.于是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好了,但听到高压板发出吱吱的声音.几分钟后又暗屏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哪位高手知道?

网友:
在确保电源电路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确实是高压板的问题,但不知道是高压板的哪部分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会叫的也就是变压器~电感~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