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08-10-27):
有一台杂牌的液晶显示器花屏,但能隐隐约约看到图像,本人用乐华通用驱动板换上去刷好程序测试却一点图像也看不到,变成了一条一条的花屏现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通用驱动板换上去怎么一点图像都没有.

网友:
你换一个MCU程序再试试.

网友:
还有还要注意一下屏电压是不是对的,

网友:
换了以后,还是要刷程序的,
花屏你可以动以下排线啊,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看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屏电压正常不,3.3不行改5V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