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19寸清华同方907DF 有高压但无RGB视频输出

楼主(2008-10-27):
  先说一下故障机情况:
  客户送来时称:此机能加电但就是无任何显示.单子弄好了后.二个小师弟先在那里弄~过了一会~他们称机子已有反应.(只是把板子加焊了一下;当时我在收拾主机.他们只是通电了一下.能听见有高压压声音并且有那个菜单显示以为修好) 连续换了二台机子后.接上信号线~后无任何显示.
   手中的事忙完后.我去看那台机子~~开始并没动手.根据目前的情况~先目测了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把那个地方给焊短路了.同时~自己把尾板上的几个集电IC 看了一下~ LM1237 LM2465TA LM2480NA
  用的是这几个集成电路组成的电路~
  自己在思索如何下手.想了一会有思路了.首先测了一下.B+ G1 G2 HT 等电压均正常
  B+ 82V 左右
  G1 -71v
       G2      400多V
  HT 6.3V
  从这些测试数据一看.想想会不会是VGA信号线有断线可能~随后~对着查了一下.居然.RGB 还有地线全部断了. 当时怕表不准确.又连续换了二块表来测~~同时又换了一根条来测 能够确定线有问题.
  拆开电缆后.一看确实线从中间断开.把线接好后~~再通电一测~效果还是一样~还是黑的.没有视频信号RGB 输出
  但按菜键后还是能跳出OSD 菜单~
  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细小的地方: 就是通电后.高压并不能起来.在按那个菜单按键盘.任何一个键时.高压才能起来.(之前应该也有~因为加电后没图像显示.就会无意识地去按那个菜单看看那个OSD菜单能否跳出)
  查了这个菜单按键是和CPU相连续.
  过后又查了一下~几个集成电路的电压
  LM2465TA 是一个~末级视频放大电路
  1脚 V out  3 69v
        2 脚   V  OUT 2     68V
        3 脚   V  OUT 1  67V
        这个集成电路应该是把三基色视频信号.最大经内部放大处理后.经这三个引脚经元件.送至显像管上.去推动显像管还原出图像.
   应该从电压值上来看也正常
   因为时间的关系天黑了.只查那里
   目前的情况就是通电后.任何按一下菜单键高压能起来.但就是无图像.无RGB视频信号.
   目前查到这.有些怀疑是不是那个LM1237有问题~之前修过一台机子.好象这个有问题会导致开不了机~
   同时LM1237后缀不同也会导致菜单是乱码.前几天有一台显示器.应该就是那个集成电路坏了.但找不到代换的.就只能放在那了~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下一步应该如何查
   和CPU 有没有什么联系~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修高压,目的是要每次开机都有高压。(你不可能要求客户每天开电脑都要再按一下彩显菜单吧)
脱开视放电路供电,排除干扰。

有高压无图像通常会调G2/G1,使屏幕亮起来。

网友:
你要检查H V的保护二极管。那两个。

网友:
忘记说了~~此机的VGA 信号线.接法和其它的略有一些不同~

把13线接到地了~也就是行接地了.

但原始的线头~~  13就是一个黑线;但黑线就不一定代表就一定要接地.走入这个误区了~~
把那个线重新一接全部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