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无反应

楼主(2008-10-27):
一台NEC的主机,开机就出现了NEC图片,什么都没有,键盘都没反应.是什么原因?键盘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键盘插口坏了,或接触不良

网友:
拔掉硬盘光驱看看,解决问题后告诉我们大家

网友:
能不能进入系统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这个主机里有两根内存的,其中一根坏了.取掉内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