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8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8-10-27):
请教一下,现手上有一块冠盟848主板(大板)不开机,插上电源主板上指示灯亮,但按开关就是不通电,应该如何去查,确定是主板问题,跳线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开关坏了,把开关排线拔掉用镊子触发一下看能好吗,不行就是CMOS电路或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此主板可以先换一个晶振,不行换个时钟芯片芯片!

网友:
可先测一下开机键电压,如低了就跑跑线路吧。一般I/Q与开机电路有关,除8705和83697两种型号外。

网友:
有块华擎的空主板不加电

空板上电源用镊子开机,没有有任何反应怎么办,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你此时摸一下桥烫不烫,如果烫,多半都是它坏了.

网友:
查开关针到南桥,南桥到绿线看看

网友:
查开机电路.IO,门电路,南桥,COMS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你这应该是一块工控板       你的思路就要转到触发条件上来了    电池  COMS   PW-ON   32.768晶振   5VSB转3.3VSB    I/O  SB啊

2:有些主板要上显卡  如478硕泰兄    还有些要上真CPU

网友:
你去新手区去混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