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电源主板自动通电,急·

楼主(2008-10-27):
有台电脑,以前不会,突然从前天开始,插上电源就会自动通电,启动。而且常按电源按钮也不会关机,按重启按钮也不会重启。这是什么情况啊。急~望知道的大侠快快帮忙。

网友:
自动开机能正常的进系统吗~?你的机厢开关有没有接好~
如果没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把CMOS放电一下,再查一下开机电路中的COMS管是不是击穿了,绿线是不是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
排除机箱开机键故障,试查主板开机电路!

网友:
放一下3V电池的电``看一下`

网友:
放电这些简单的肯定都试过的了,也换电源试过,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量了一下,开关电压,负极没有电压,正极始终都是0.65V。
这样应该是不对的吧~这样应该是什么问题,怎么查那?

网友:
因该是电源插针三及管击穿,插电属于导通状态,更换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