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老大关于白光822的风速问题

楼主(2008-10-27):
用白光822作北桥时离桥面是多少,太近了风速会不会把桥压坏.
比如相当于一般风枪的2.5档或是3档左右呢?

顺便问一下,如果用来作北桥是否需要另加一个枪头呢?

网友A:
我不太建议你用882来作北桥,

手工作BGA这种活,不是说有工具就可以搞定,操作的方法和手感占很大因素的。所以要失败N次以后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建议你用882来作北桥,

手工作BGA这种活,不是说有工具就可以搞定,操作的方法和手感占很大因素的。所以要失败N次以后才可以。

奄有经验,用安泰信的风枪都可以弄好就是费精力和手要不停的圈圈,所以想买个风口大点,风量小点的。

882不能作北桥吗?我主要还是想作北桥,其它桥比较好作,北桥锡珠小。上加热又不能太高温。不然变形。风量又不能大,不然压坏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