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0 128M 8颗粒 MATS 测试结果。。

楼主(2008-10-27):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哪个颗粒出的问题。。。谢谢 U12坏
[
]
问题

网友:
你先把U11和U12换下看有什么现象。你最好先补焊一遍再测试。

网友:
谢谢LS 已经补焊过GPU 和显存了。。。这个就是补焊过后测得的结果

网友:
故障集中在U7U9U11U14,可测对地阻值来确认。

网友:
谢谢 了LS 对地打电阻无法法判断 哪颗坏了。。

网友:
我和你一样也下不了,努力吧

网友:
4 楼
4 楼的怎么看得出是U7U9U11U14有故障啊?

网友:
用短接法。。判定是U12坏 。。U10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