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PIII笔记本上的灯管是否可以用在P4以上笔记本高压条 ...
一般PIII笔记本上的灯管是否可以用在P4以上笔记本高压条上?

楼主(2008-10-27):
我想问一下:一般PIII
笔记本
上的灯管是否可以用在P4以上笔记本高压条上?因为我知道PIII上高压条的电压为1000V以下,P4及以上的高压条电压为1000V以上。我这儿有一根PIII上的灯管,便现在坏的可能是P4上的高压条,我想把此灯管试一下,看看是不是高压条坏了,不知道可以否?
笔记本

网友:
没留心,不过应该没问题,试试不就知道了,一下灯管而已

网友:
脱了衣服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一下当然可以,但怕烧爆了岂不是很危险,要是知道可以的话,就可以很放心的试试

网友:
没问题的,可以代换的.

网友(2009-01-05):
可以换的吧!!

网友:
灯管都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试吧.没问题的.只要长短是一样没有老化的.不但可以试.还可以换上去用的

网友:
确实没留意过,不过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代换,如果是旧的灯管亮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