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显示CPU不过的问题

楼主(2008-10-27):
今天遇到一块主板 不开机 跑电路发现一个 1117坏了 换掉 可以开机 测试卡显示内存不过 换一8PIN芯片 问题解决
正常运行 送回去以后又拿回来发现测试卡显示00 问题是 只要上CPU卡子 CPU不过 不上卡子没有问题
本人怀疑是CPU座虚焊 请问在没有炉子的情况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478、775还是别的?

478相对来说比较好加焊,775靠单面加热成功率不高,至少我是如此。

网友:
如果是478的
没有炉子,用风枪加焊.前提是要熟练,尽量减少PCB的变形,(有个简易架子,把板子放在上面最好)

如果是775,没有BGA机.还是别搞了.多半会越搞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