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G774,为什么我把主电源的14V和6V断开,一次电源 ...
一台明基G774,为什么我把主电源的14V和6V断开,一次电源就不工作了?

楼主(2008-10-27):
一台明基G774,为什么我把主电源的14V和6V断开,一次电源就不工作了?反馈是间接取样的.没有光耦的那种.
电源

网友:
是不是,CPU不工作,3842也不会工作?

网友:
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一次电源不工作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说的一次电源不工作指的是3842的6脚没有脉冲电压输出。变压器的次级没有各组电压输出。

网友:
是不是因为行场IC没了电不工作了,行场扫描不工作;预视放没电了,末级用电很少,整机空载。引起开关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