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加电池不亮,不加电池就亮?

楼主(2008-10-27):
我这里有一块810的主板,把主板上的电池拿下来主板才能点亮,如果点亮了之后按电源开关关机,并不断掉220V电源,再安上电池主板就点不亮,检测卡也不跑数,CPU风扇也不转,
如果拨掉220V电源,然后安上电池,再接通电源,再开机,CPU风扇转动,检测卡上的电源批示灯亮,但不跑数,
请高手看看这是哪儿的原因?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去掉ATX,装上电池,测量跳线上有没有2.5--3V的电压,如没有跑下电池电路注意看下那两个二极管和相关电阻

网友:
跳线,I/0
楼主,问题处理完了,告诉我们结果呀

网友:
检查CMOS相关电路,插上ATX电源,由紫线5V给CMOS电路供电。

网友:
QDI P1E-AL/n主板 假死求助

最近接了一块联想QDI P1E-AL/n主板,集成网卡被雷击穿,不能点亮,吹了网卡后能点亮,在DOS下正常,GHOST和WINPE正常,装XP系统可以正常复制完文件,但第一次重启后进入假死,几个小时过不了,看看建盘灯正常,硬盘灯几分钟会闪一下,用克隆版也一样。该主板已经测过其它部份应该正常。从以上表现估计多半是在加载驱动时出的问题,救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为谢!

网友:
你把BIOS里的那些声卡跟网卡那些禁掉先试一下!~~~~

网友:
似乎是电池没电了 换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