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300V直流电但是电容鼓包了,用哪种型号代换?

楼主(2008-10-27):
电容是:560UF的,手上只有330UF,能代用吗?我换两只560UF换成两只330UF行不行?为什么电容鼓包了,还测得出300V直流电?拆鼓包的电容出来检测是坏的!我是新手,大家不要踩

网友:
差不多就行,最多最大功率小一点。

网友:
我换两只560UF换成两只330UF行不行?
------------------------------------------------
可以,除非你的负载很重

为什么电容鼓包了,还测得出300V直流电?
----------------------------------------------------
只要没短路,它还是有点容量的。仍然可起到滤波作用,但一带负载就不行了。

网友:
实在差别太大了,搞串并联

想要多大的容量都可以,一班大点小点都没关系的,计算公式BAIDU 一查大把

网友:
没多大问题。用两只容量加起来相等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见你是南庄的顶一下。3楼版主正解。可以替换,如果是300w以下的atx电源一般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电容鼓包了,还测得出300V直流电?
----------------------------------------------------
虽然基本起不到滤波作用,脉动直流仍然还是直流电.

网友:
用两个电容加在一起可以,个人认为串联电容是增大电容耐受电压,并联电容是增大电容的容量,看清你手中两电容的耐压值是否在420伏左右。电容鼓包为什么还有300V电压上面的楼层们说得很好了

网友:
330uf(要看你什么配置)在前几年的配置上应该可以……只要电容不击穿还是可以测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