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的管脚定义

楼主(2008-10-27):
请问2sc945的管脚定义是否会有两种?
常见的如:E ,C,B
有没有这样的定义:E,B,C  ?

网友:
只有这一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至今没碰到过,是不是厂家不同定义不一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请问这个管子的放大倍数为160,是否正常?平时测量的都有200到300的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