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开机跑FF,CPU供电1.3V,内存供电2.5V,1.2V。

楼主(2008-10-27):
精英845GV-M2开机跑FF,CPU供电1.3V,内存供电2.5V,1.2V。触发正常,偶尔开机可以点亮,点亮后CPU电压就有 1.7V。无电容爆,无MOS管坏。
有一个问题就是南桥有一个供电脚为什么和CPU供电脚相连,当CPU供电低的时候这个脚的供电也低,当CPU供电高的时候,这个脚的供电也高。救解。

网友:
你量cpu的电感电压是多少

网友:
应该isCPU座子空焊了.那是精英主板的通病

网友:
CPU的电感电压是1.3V,是点不亮的情况下是1.3V,要是偶尔能点亮,电感电压是1.7 V(正常)。

网友A:
对,我都不知道修了好多块这种板子,品牌机的,都是CPU座子问题,加焊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都不知道修了好多块这种板子,品牌机的,都是CPU座子问题,加焊OK.

多谢,这块主板的确是“长城”品牌机子上拆下来的,我现在只有850,这个工具,不知道可不可以加焊CPU座子有点难哦,请问有什么工具可以加焊CPU座子

网友:
用白光加焊是最好的

网友B:
用铬铁一个个加焊效果更好。850温度控制得好也行。

网友:
两种情况:1是cpU座子空焊 。北桥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铬铁一个个加焊效果更好。850温度控制得好也行。

这块主板的CPU座子是BGA封装的,用热风枪从底下加温,感觉温度一定了,但是还是不能修好,估计要专用的BGA机才能搞的,不是随便吹吹就好的。但是BGA机太贵了,现在要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不是随便吹吹就好的。但是BGA机太贵了,现在要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你用手压着CPU看看跑不,如果要跑那你就加焊CPU座吧!!!这个板子是通病。

网友(2009-05-26):
我也有块这种精英845GV -M2代工 问题和你一样上电直接FF 其他都正常

网友(2009-07-24):
遭到过多块类似主板,都是CPU虚焊,直接跟客户说修不好,换主板吧

网友(2010-01-02):
今天也碰到一块这样的主板,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开机后诊断卡显示FF,用力按压cpu座无效,心想是不是BIOS的缘故呢?

网友:
量过其它电压都是正常的话,就换板吧,

网友:
这种板加悍CPU座,好多都不行,

网友:
烤CPU座子用锡炉最好

网友:
加焊CPU座 或直接更换CPU座 这款主板是通病 在座上

网友:
cpu座坏的居多

网友:
精英的板座子空焊的好多,还有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波形不对称也会导致CPU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