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芯片可与ADP3168代换吗?

楼主(2008-10-27):
*脏话*前修的一块主板是CPU没核心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是ADP3168的,我想换一个不过我没有这种型号的芯片,不知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
cpu
芯片

网友:
ADP3188、3166、3180

网友:
ADP3188、3166、3180都可以。这种电压IC很容易坏

网友(2009-04-03):
用3180能代换吗。我用3180换上后,cpu供电管发热得厉害

网友:
场管和电源IC都重换

网友:
3180最大极限电流65A,看场管是不是达标了

网友(2009-09-04):
我有3180 3188分别代换过,,但是主板跑到D3就不跑了。插内存跟没插一样。无报警声。BLOS重写过也换过BLOS写过的。是不是非要原型号的3168才行呀,我这是英特原厂主板D865PERL。请高手指点下。我暂时找不到原型号的。

网友(2009-10-09):
3180完全可以代换3168,我刚才试了,修到了一块这样的板子,换上去一切OK,/

网友:
3180是可以代用的,我用过~~

网友(2010-03-07):
3180只能跟3181代换,而3168只能与3188代换,3168与3180不可以代换的。本人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