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显示器,亮度低

楼主(2008-10-27):
三星753DF显示器,亮度低,调最大还是偏暗,请问好心师傅此机器怎样进工厂模式调高高压?

网友:
直接更换g2的对地电容,看看吧

网友:
调高压包还快、、、、、

网友:
刚修好这台机了,测原机G1负压快到负100伏了,所以亮度太低了,亮度调节正常作用,原负压电阻180K换成220K后负压升到负70伏左右,亮度恢复正常。
注:此高压包没有高压调整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