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9945A用什么场管可以代换

楼主(2008-10-27):
一高压条上的8脚场管9945A坏了,求PDF资料或者其代换资料,用AO4606可以代吗?

网友:
这是一个P沟道的管,找同类的可以

网友:
确实是n沟道的。

网友(2008-12-10):
回复 网友A:

可直接用D15P05或J802三脚场管代换。用4606中的P沟道亦可,但浪费了一个N沟道管,因而价格高。

网友:
呵呵!好多啊如AO4828,APM9945,APM9946,P5506

网友(2009-09-02):
这种管坏的多吗》》》》。

网友(2009-12-09):
ON脚是第几脚啊   找不到了 高压板被剪掉  找不到ON 和 ADJ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