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01的主板自动关机

楼主(2008-10-27):
我有块MS-7101的主板,能开机,测试卡跑26,能进系统,不过用一会就自动关机,在开机就点不亮了,CPU不工作了跑“FF”,跳线清除一下CMOS,在开机又正常了,时间不长,还会重复自己关机,
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把电源开关和复位开关拔掉 在开机看是不是还是那样

网友:
最小系统法试一下。一个个排除。

网友:
我是裸板开机的,运行一会就自动关机

网友:
可能是CPU的供电过热受保护了

网友:
新的风扇,不太可能。

网友:
你先冲一下南桥,如果还不行你在查一下COM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