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700 G776 显示器行幅不能调

楼主(2008-10-27):
情况是行幅不能调,TIP122  C极33V  E极接了地的 ,  B极无变化, 断开B极有变化,  但是所有  S校整图调没有反映,630是好的。请问老师是怎么回是呀给我指点,指点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是宽还是窄?   B+电压呢?

网友:
查行扫描IC EW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窄了。  B+ 是97V   在1024X760   60 HZ时

网友:
左右枕校 调起有变化
我认为是是S校枕出了问题。就是又没查出S校枕
那出了问题

网友:
有条件的话,直接代换,有些测看起来是好的,实际上有问题了

网友:
图像变窄了,说明行幅调整电路有开路的地方

网友:
那楼上说的话是把630 和122换之

网友:
短路的话行副宽,开路的话行副窄。  开路不一定都是122和630坏的,可以找一下电阻有没有变阻的。

网友:
行幅小且不能调.并伴有枕形失真.直接检查行幅管控制电路.

网友:
C极 电压 太高了 ~~~ 不正常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