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08-10-27):
一块DELL的主板,CPU供电、内存供电、北桥供电均正常,上CPU不工作,开始怀疑是CPU出问题了,换了块新的CPU还是不工作,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看一下CPU坐是不是接触不良
CPU坐接触不良也点不亮啊

网友:
U座我已经加过了,还不行

网友:
电源IC换掉试试看

网友:
看看 时钟 复位正常不 测下bios的cs片选信号有没 有没  再不行刷bios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这种板子就BIOS好坏

网友:
我发觉论坛上提出的求助中,不少都是,只测供电,而时钟和复位都没有测,这样问的问题比较笼统,人家也不好回答,假如你要再测一下时钟和复位,说不定问题已经查出来了,这样的提问,别人只能给你什么刷BIOS、换IO,换供电管、换南桥等之类的回答,意义不大!楼主所提的问题,诊断卡跑什么码都没有给,实在是不好回答,你看看跑什么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