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硬盘密码如何解掉??

楼主(2008-10-27):
本人有一ACER本本,硬盘设置了密码,该如何解掉,请高人指点下!
硬盘

网友:
只能用PC3000解,别的好像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PC3000也只能解少部分。

网友:
1:硬盘品牌?
2:硬盘型号?
3:如果是富士通MHV,系列的,就很麻烦了,目前就是UDMA的版本可以解密了。
如果是IBM,日立的硬盘,解密到很简单了,xly的工具很容易解密的。

网友(2009-11-03):
奕博
学学习习

网友:
你的是什么品牌的盘?还有型号..有的DB的3K就能解..有的就一定要上UDM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