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自动断电,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27):
神州笔记本型号:承龙S263C的,用不到5分钟就自动断电,有时可以用久点 ,但是,断电后,有时开不起来,需要等等开。出风口很烫,有检查过风扇和CPU都是OK的,还换了同样CPU也是一样的问题。怀疑主板有问题。CPU是AMD的。烦请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朋友,换风扇吧,虽然风扇看起来是OK的,但我可以告诉你,风扇的转速已经不能达到要求了,换风扇后就好了,我在修联想笔记本的时候遇到过

网友:
直接主板上飞线,接在风扇上看看行不行?

如果风扇转动,不掉电了,就好了,
如果还掉电,估计是南桥

网友:
散热片坏了  不是笑话  很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看法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直接接到5V 供电上就可以了  还有一条接地

网友:
我也碰见过这样的问题
换风扇好了

网友:
早知道以前就把那个联想的换风扇了。弄了半天都没好。最后没修。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受教了,又学习了几招。呵呵

网友(2009-01-01):
是掉电不是死机   可能是风扇吗?

网友:
一:热死...跳个5V上去直接全速转..
二:用BGA台加热CPU底座..AMD的座不好

网友:
直接去掉CPU旁边的温控IC,以前遇到过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