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15主板点不亮,电压基本正常,请帮忙

楼主(2008-10-27):
一块815主板点不亮,CPU电压基本正常,诊断卡FF没有动,检测晶振两段没有电压如图:晶振换了几个,电容也换了几个没有用,复位灯不亮,如果点一下复位,复位灯就常亮,主板没有点亮。

网友:
你用力压北桥试试   有可能北桥空焊了

网友:
i/o有无电压,若无,则i/o坏。

网友:
你的图画错了吧,你描述的太简单

网友:
我刚刚学习修理主板,不知道图画错了,就知道在这两段没有电压。谢谢你指出,你能看我画错图,想别你一定是高手,请你指出故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