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 疑难问题

楼主(2008-10-27):
原故障为 CPU 无供电    更换3180+3个3418K 后正常

2天后客户送回说是老毛病,通电检测CPU无供电.
当时忙在旁边放了一天没有修,可是今天早上接上后,又正常了,
运行了4个小时左右又出现无CPU供电的问题,
总结发现 运行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后  就会出现CPU无供电的毛病
但是 放置2个小时后 就又可以使用了(放置时间越长可以使用的时间就越长)

该怎么维修啊

网友:
顶一下  没有朋友遇到这样的故障吗
有没有谁 可以指点下啊

网友:
有没有提供更具体的参数??

网友:
再次更换ADP3180.

网友:
我的3180和 3418K ,上次 全部换得都是新的啊
难道这么快又出问题了?
是单换3180  还是连3418一起换啊 ?/

网友:
最好注意下无供电时候3180的工作状态,实在不好可以考虑把MOS全换掉---你无法确定原来的坏IC对MOS的损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