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X维修过程

楼主(2008-10-27):
进接到客户2片ASUS P4P800-X的主板  情况如下:

诊断卡显示除3.3V灯不亮以外,其他全部亮。 CPU ---无供电      内存-基准供电0.8V  主供电1.6V  测量AGP主供电 0.8V
刚开始以为是CPU核心供电短路,经过检测,并无短路 .
然后我检测其他部分供电MOS,最后检测给北桥供电的2个管子,其中一个下管 出现微击穿。 直接更换了2个MOS,故障排除。
虽然 板子是修好了,但是我不明白,给北桥和AGP供电的 2个管子坏,为什么会导致 主板无3.3V(此3.3V,诊断卡显示的).

网友:
我这帖 有这么垃圾吗?没人回  看的人倒不少!

网友:
这个问题都快被说烂了…当然没有人有兴趣回了…P4P800-X最常坏的地方就是Q28,Q29这两个管子了。呵呵。至于说为什么3V灯没亮,我想也许是因为主板故障并没有输出正确的信息吧,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卡坏了。不很清楚~猜的…不过你可以用手边的万用表量一下么~我修板的时候从来也不看卡上电压的指示灯…这个问题下次$$$看下~有结果我会告诉你~一起学习哈

网友:
我门学习不是为了 修好就解决问题,想知道其中的道理!

网友:
诊断卡插在PCI槽,3.3V电路是关联一起的,如果3.3V短路肯定诊断卡不显示。个人看法。

网友:
Intel是这样设计的吧

记得夜雨十三天版主的贴子早说过,整板无复位要查AGP供电的话,而且因为AGP供电导致南桥烫手~

前两个我一块 GA-8i848p-g就是这样,就是两个AGP供电的两个3054坏了,G极只有0.47V电压,测其G极对地阻值不到200欧,正常为700多,两个3054 G级通过电阻101连接到M1041上,测1041输出电压4V以上,正常,测电阻101一端为4V多,一端只有0.47V,测101阻值正常;

换到两个管子马上就好了。

感谢夜雨十三天版主!!

网友:
为什么不用俄罗斯诊断卡呢, 我遇到过方形卡在一块板上跑得好好的,在另一块板上却有指示灯不亮的情况,后来就不用方形卡了, 一直用俄罗斯卡,它的兼容性没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