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新笔记本不上电???急急急!!!

楼主(2008-10-27):
请问各位大师:
我这有一台顶新本本开机没电
请问是不是电源IC坏啦
这个电源IC好找吗???
谢谢高人指点!!!
笔记本

网友:
你要说你的是什么机器,还有什么型号!

网友:
好象这款机没看到型号
机器比较老

网友:
顶新笔记本???
咋没听说过?难道我真是农村的?

网友:
顶新的机器,在市面上不太常见
只有知道你的IC型号和你的检测过程,不然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