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S9630能不能用IRFS640代换呀,

楼主(2008-10-27):
SFS9630能不能用IRFS640代换呀,要用什么型号代换指教一下

网友:
不能 一个是用来 升压的 一个是降压的

网友:
这两个管是不能代换的,如果图:

网友:
IRF630与IRF640是同一类型的,SFS9634与SFS9630是同一类型的!

网友:
谢了,,,自己都搞错了,,明知道这个板是个二次降压电路,怎么能用二次升压管..明天去买个二次降压管换上

网友:
一个N沟的一个P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