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本子的直流稳压电源的疑惑?

楼主(2008-10-27):
现在好多本本好多是中间有个专门给电池充电的针,如DELL 600  IBM T60等大家遇到这样的本子怎么搞,还是有什么诀窍呢?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好象只能用电源了,接主板回烧的哦!

网友:
3pinJACK中间针在硬件检查也可不用,根据机器不同介入的逻辑也不同,其功能也不同。如用稳压电源大多数可用,但在检查电池部分可能出现的不正常,可根据介入的逻辑图适当加入辅助的电位。

网友:
网上有这个电路的,我看到过一次,但记不得在那了

网友:
你可以搞个高仿的电源适配器拆了,看下里面的电路就明白了,可以把高仿电源里的那部分拆下来用!

网友:
情况不一,有的只是不能充电。有的必须要,否则不能开机。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在中间那根线焊上两只分压电阻,分压到10V以上,遇有不开机的情况,可调电源将电阻一并接上,即可开机,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