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 以下内容 具体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27):
MAC v0.04 - ASRock In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Usage: MAC <function> <option>
       function:
          r = read current MAC data
          c = update MAC data from command line
              option: MAC address (6 bytes)
          f = update MAC data from text file
              option: input text file
          i = update MAC data from text file, then update file with MAC + 1
              option: text file for input and output
          b = update MAC data from binary file
             option: input binary file
          a = update MAC data from binary file, then update file with MAC + 1
              option: binary file for input and output
Example:
   MAC r                  - read MAC data
   MAC c 0E0F31020288     - update MAC from command line
   MAC f FILENAME         - update MAC from text file
   MAC i FILENAME         - update MAC from text file, MAC data + 1
   MAC b FILENAME         - update MAC from binary file
   MAC a FILENAME         - update MAC from binary file, MAC data + 1

网友:
读、更新网卡MAC地址的吧。。。一般没啥子用(XP一般都直接就能改)

网友:
在XP中直接改 方便直接,安全无忧!

网友:
具体 怎么操作 要操作过程啊  请详细的说明
开机 出现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APC and DMI
按F1才能跳过 进入系统后 一些软件不能运行 mac 地址无效 全是000000000000

网友:
进系统后更改MAC地址或换网卡芯片

网友:
XP中改的是系统注册表。
这个是改的物理芯片EEPROM 也就是93C46 的8脚芯片

你把这个程序传上来吧。或者发给我呵呵zhaoliangok020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