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收缩了??

楼主(2008-10-27):
请教一下 LG的774FT显示器 屏幕收缩到中间一横道,是什么问题啊
显示器

网友:
中间一横道,那就是说场扫描部份有问题了!

网友:
提供的数据说的不清不楚都无法帮你了.~
中间收缩成一条水平横线.也就是水平亮.
场部分有问题
先找同型号场IC更换.然后再观察.

网友:
换个场IC 就可以啦, 我前几天就有一台这样子的机器
记得型号一定要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