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494 12脚无电压,应该查哪里?

楼主(2008-10-27):
查330UF大电容两端电压正常,可TL494 12脚无电压,接下来应该查哪里?

网友:
查辅助电源部分

网友:
 查紫色线有无5V电压,有的话,查C26+极有无电压,如果无则D21损坏了。

网友:
请问楼上D21正极测量时是交流还是直流?谢谢。

网友A:
你测D21正极 有啥目的?

楼上的意思是在+5VSB正常的情况下,量下和D21负极相连的C26正极上是否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D21正极 有啥目的?

楼上的意思是在+5VSB正常的情况下,量下和D21负极相连的C26正极上是否有电压。

该电源+5VSB电压为零。

网友:
从TL494的12脚住回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