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KC 775F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10-27):
故障是 《 老 烧 行 管 》,虚焊是不可能 。但我觉得是行激励不族。 行管B极只有 负56.7MV怎样才能把行激励加大请老师给我指点 。小弟先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0.56V吧,是不是过激励,你试着往低调看怎样,调节是在行管的B极串并联电阻.

网友:
你可以在论坛里用搜索.寻找一下相关的贴子.~
此类问题.前辈们已经总结了很多的经验.可以查查看.
同时你所给的测试数据都没有.比较简单的问题.好多人都不愿意再回答.
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特别常规的问题.新手天天在问.懂的回答次数多了换谁都不愿意回复~ 我也是新手深有体会~
1.行管被烧.你要查.二次电源.是不是高了.
2.行推动部分.是不是不对.导致行管没有工作在天关状态
3.看看逆程电容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