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的D975XBX主板,开机就跑28和25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27):
一块新的INTEL的D975XBX主板,插上检测卡开机跑28 25,主板点不亮,请大侠给看看是怎么回事??
点不亮

网友:
CPU风扇和显卡风扇都转,把显卡、内存、CPU都换过,也点不亮,求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急啊,怎么没人理俺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有办法回答你,你自己到新手区看看。

网友:
大哥
你测电压了没的阿/

网友:
跑25你看看诊断卡说明书,可能是显卡未过

网友(2010-04-08):
BIOS的跳线帽插上没有?刷个BIOS!
北方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