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整体有抖动,且时不时的有白条干扰。

楼主(2008-10-27):
屏幕整体有抖动,且时不时的有白条干扰

3台15寸的 LCD            有一台是灯管有打火迹象

另2台是屏幕整体有抖动,且时不时的有细小的白条干扰

可以确定这2台是屏线电路有问题,该怎么入手哦。。。。。。。。那位同人指点指点。。。。。。

怎样测屏线电路。。。。。

网友:
先换换300V滤波电容.

网友:
先换换300V滤波电容.

那里的电路哦       怎么我不知道呢????

可以确定这2台是屏线电路有问题,应为我都换过板了,驱动板没问题,高压版没问题,电源是外置的我换过新的也  不能解。。。。。   所以我把这3台杂牌的15寸LCD的问题可以锁定在屏电路        屏            灯管(其中有一台暗屏)。。。

怎样测屏线电路。。。。。

网友A:
个人认为是高压板和灯管部分有问题,可以用原驱板上单灯点单个灯管分别试下灯的情况,看下有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驱屏后的驱动板补焊一下!@我修过这一台是这样的

网友:
我遇到过几个类似的现象,分别是由VGA线和杂牌的外置电源引起的

网友:
驱屏那东西集成度超高,不是太好汗能不能说是汗上面的驱动供电?还是什么的要是能够说的细化就好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高压板和灯管部分有问题,可以用原驱板上单灯点单个灯管分别试下灯的情况,看下有没有解决问题

你是说用高压板把它点亮不加驱动板?    还是怎么的
我这3个其中有一个灯管是有问题,是打火的现象在屏上的接口处,而且是图象闪一下.

但我觉的屏上面出问题比较大,因为前几天我也收到一台同故障的LCD显示器牌子一样的,后来被人那去返回来,我拆开看到屏上被修过,但我不知道他修屏上那个地方,我当时看见上面有鸡蛋壳标签封住的,所以没拆.

但屏上的问题比较大,    有出现那个时不时的白条干扰会不会因为灯管而造成?????但我觉得不会         因该是屏板出问题才是,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屏上那个地方,谁要是能够细化的说下就好了。

网友:
看你都换了那就只有屏驱动板有问题了, 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