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4 电源故障

楼主(2008-10-27):
不能开机,5VSB 有,绿线对地短路 无输出,此电源线路很特别,用的不是TL494
DELL

网友:
灰线有+5V 吗?绿线又有多少V电压?你的检测数据太少了!
[
]

网友:
正常的话,不开机时,绿色有5V电压,灰色0V;开机后,绿色0V,灰色5V。

网友(2009-01-03):
这种电源最难修了

网友:
电源怎么个特别法?你想人家帮你总得详细说吧?
dell的电源极少用tl494,liteon代工的电源有用3842/3843+lm339的,其他的有用两个dna芯片的。大概也给个体检报告吧?

网友:
DELL多数是用灰色线作开机,不是绿色。

网友:
1000UF的电容全换了,再看,如果没有沿绿线跑,看看到什么地方有压再